[STM32F1] freertos 队列消息发送失败后,是否消息就丢失了?

楼主(2021-05-09):
如题,请懂的大侠指教,实验测试了下,好像是丢了。。

网友A:
队列里面没有了,就是丢失了

网友B:
查不到这个相关的资料。

网友C:
想法别丢失啊,,是不是接收方的问题?

网友A:
丢失了,肯定就没了,就是发送了,但是没收到。

网友D:
队列发送失败后的数据保存要自己来处理

网友E:
你应用层知道发送失败了,可以等待队列空有位置了继续发啊

网友F:
有可以参考的标志位吗

网友G:
就如同已经出栈了啊

网友H:
可以自己设置一个机制来保存么

网友I:
一般来说 丢失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J:
有检验或者说是校验的补救措施吗

网友K:
还真的是很少失败 所以也就没有关心过消息的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