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0K电阻串联1个100K可变电阻

楼主(2021-05-09):
一个10K电阻串联1个100K可变电阻,可变电阻抽头进SH67P847的AD,电压范围那就是0-4.6伏。
1个10K电阻串联10K的NTC电阻分压进SH67P847的AD。
功能:滑动可调电阻就是电位器,是电压从0-4.6V变化,比如等分51个电压值(也可以分25格等),什么作用呢,就是对应0到50度的温度。   和NTC温度对应0-50度的电压值。
另外有个按键,按键=0,NTC测温测出来温度值大于可调电阻设定的温度值,负载工作。
                       按键=1,NTC测温测出来温度值小于可调电阻设定的温度值,负载不工作。

4bit单片机,汇编啊,不中断什么时候能搞定。

这个汇编和51的汇编又不一样,哎

网友A:
循环采集AD,用查询键值,用不着中断啊。

网友B:
嗯,你这个按键定义有问题啊,没啥用

楼主:
循环采集AD,用查询键值。
朋友,我想问下你这个表格怎么做的?
51就是
MOV R0,#00H
MOVC DPTR,#TAB
MOV A,R0
MOVC A,@A+DPTR
.......

我看到中颖的表格是这样的:
ORG  0730
就是表格数据

我就是想问下你2个表格的数据 就是电位器的AD值存表格,NTC电压值存表格。
我看到一个例子是这么干的。

楼主:
能介绍下这个思路吗,2个表格这么处理的思路,我现在还在看指令

网友C:
楼主对中颖的指令还是不熟悉啊,先看懂指令吧!我现在也在做一款和你类似的产品,直发器产品,也是这颗芯片,刚看完芯片资料,今天就写程序……

网友D:
采用AD中断送,设置比较大小的标志位,再用查询按键的状态驱动负载

楼主:
哦,我好好专研一下吧,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A:
用中颖4位机的人多吗 最近有个想法 想写个上位机软件 把4位机的一些加减乘除运算让它自己生产代码

楼主:
当然多了

网友E:
"MOVC DPTR,#TAB"是个什么鬼?

网友F(2021-06-16):
我能说,我看半天没看懂么?
做温控,NTC就可以了,
做控制吧,按键又和NTC关联了,

网友G:
用4位机的应该都是老家伙了,或者直接找技术支持吧,年轻人基本上不搞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