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地址连续还要分成这样三块

楼主(2021-05-09):
STM32F429的手册,了解到RAM工256K

其中64K是CCRAM

另外三块是地址连续的RAM,大小分别是112K 16K 64K

想知道为什么地址连续还要分成这样三块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吧

楼主:
为什么不像407或者405一样,直接两块:64KCCRAM+128K默认RAM?

网友B:
429的SRAM结构跟407差不多的。只是429的内部SRAM比407又多了一部分SRAM3,这样设计的目的

网友C:
跟405/407是类似的,为了让不同主设备同时访问不同的SRAM存储块,减少总线冲突,提高访问效率。

网友D:
建议看看相关芯片对应的STM32参考手册里的System architecture部分。

网友E:
应该可以分开访问。

网友C:
好几种RAM能把菜鸟搞晕

网友F:
空间大了分块是不是可以通过DMA不同访问

网友B:
空间大小不同,另外要求的性能不同。

网友F:
不要疑惑,有时候就是设计者突发奇想而已。

网友G:
没有这么深入的讨论过

网友H:
好像每个型号都不是连续的啊

网友I:
一直就没有是连续的

网友J:
是不是因为硬件的原因而不得不如此啊

网友K:
这种地址都是厂家说了算的 至于原因 真的是不清楚

网友L:
不清楚这样分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