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为什么在同一个项目下建多个C文件会报错

楼主(2021-05-09):
ChipON 为什么在同一个项目下建多个C文件会报错
****项目Alarm Projuct配置Release的构建****

make -k all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Desktop/鐢靛瓙娌欐紡璧勬枡/绗簩鐗堟湰/Projuct/Alarm Projuct/AppMain.h', needed by `KeyProgram.o'.
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项目中有一个main.c文件 ,然后新建KeyProgram.c文件,里面放了一些按键的处理函数,main.c会调用按键的处理函数,然后新建了一个appmain.h头文件,两个C文件都有调用appmain.h头文件,KeyProgram.c文件中的函数都有放在头文件中,但是编译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

网友A:
两个c文件的变量和函数申明都放在同一个头文件?

楼主(点评):
是的啊,可能和我中文名的文件夹有关系吧,把文件夹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和芯片没有关系,应该是所有的项目都不应该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