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显示连不上烧写工具

楼主(2021-05-09):
ROP设置为ON,芯片是STM8S103F3。
烧写设置成ON后,想再擦除,百度出的都是设置成OFF再烧一次,但是我这一只显示连不上烧写工具。

网友A:
被写保护了吗

网友B:
据说用了最高级别的保护就不能再擦写了。

楼主:
换个新的。

网友C:
估计废了。

网友D:
检查一下SWIM接口的四根线

网友E:
最好量一下波形

网友F:
没有异常的话先按住复位,再点击读或烧optionbyte,再松开复位试试吧

网友G:
有时候代码把PD1口改了也有可能导致连接不了

楼主:
只有保护与不保护,没有保护等级

楼主:
不加密可以重烧,加密就连接不上

网友H:
我可能弄混了?好像STM32是有几个级别的保护的。。

楼主:
嗯嗯,STM32是有,STM8只有一个开关。

网友I:
连接不上了。
检查下硬件连接,包括电源在内

网友E:
STVP关闭后重新运行下

楼主:
只是对加密了的有提示,未加密的没这个提示,你说这样做还有没有意义?

网友J:
可以再试试另外一块板子

楼主:
不下十块板子了,生产烧写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H:
vcap引脚的电容要采用质量好的,使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C:
还有使用的啥工具批量生产?

网友K:
那就反着来试试

网友L:
是不是批量烧写工具有问题了啊

网友M:
如果单独一块一块的下载 能下载进去吗

网友N:
跟之前的电路板是一批做出来的吗

网友O:
检查一下裸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