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寿命

楼主(2021-05-09):
串口通信的有寿命吗  一般有多少次????

网友A:
串口不能用了,单片机应该也不可以用了,这个和芯片的寿命一样吧。

网友B:
不考虑元件老化,这个没有寿命一说吧?

网友C:
这个一般都能用很久,能用到寿终正寝,你也是厉害。。

网友C:
这单片机的串口使用寿命是看你工作环境和电路的供电

网友D:
电子器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E:
串口通信寿命?你应该问芯片寿命。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是伪命题啊,串口通信寿命?决定串口通信寿命的相关因素:芯片寿命、保护器件寿命、还有你的电路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