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 TIM15 定时问题

楼主(2021-05-09):
使用STM32F030C8T6的TIM15 做定时器4秒的中断。

发现定时严重不对

楼主:
void INIT_CLOCK(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4);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 (SYS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SystemCoreClock=32000000; //32MHZ

    }
    else

    {
        //内部晶振配置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1);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RCC_PLLCmd(DISABLE); //PLL
                SystemCoreClock=8000000; //8MHZ

    }

}

void TIM15_Basetimer(void)
{
            uint16_t TimerPeriod = 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5, ENABLE);

      TIM_DeInit(TIM1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000;  // 4000ms  定时4秒中断

        #if 1
            //这个是认为 APB2=32MHZ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2000-1;

        #else
            //这个是认为 APB2=16MHZ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6000-1;

        #endi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时钟0分割  1次时钟频率 1次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方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00;
      TIM_TimeBaseInit(TIM15,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1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1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15, TIM_FLAG_Update);//更新中断标记 由软件清0 ,例如当上溢或下溢时,软件对CNT重新初始化
      TIM_ITConfig(TIM15,TIM_IT_Update,ENABLE);
      TIM_SetCounter(TIM15, 0);

    TIM_Cmd(TIM15, ENABLE);    //开启计数器
     //配置中断

   NVIC_DisableIRQ(TIM15_IRQn);
   NVIC_SetPriority(TIM15_IRQn,0);
   NVIC_EnableIRQ(TIM15_IRQn);

}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范的错误

TIM15的时钟是 内核时钟, 我这个是32MHZ。     软件定时没有问题。是我其他地方的PWM输出把参数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