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的DMP老是卡在加载固件库哪里

楼主(2021-05-09):
MPU6050的DMP老是卡在加载固件库哪里

网友A:
这个函数我查了一下 功能是用来比较字符串的

网友B:
是不是固件版本没搞对呀

网友C:
变量种类的问题吧

网友D:
先把这个赋值给一个变量 然后判定变量试试看呢

网友E:
有木有更加具体的位置啊

网友F:
你这个变量是什么形式的变量啊

网友G:
能给一个全点的代码吗

网友H:
是不是需要版本的匹配啊

可能MPU是冒牌货

网友I:
应该不是由这个函数引起的

网友J(2021-11-18):
解决了吗?等楼主更新帖子。

没问题的,直接使用DMP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10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