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T6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1-05-09):
STM32F030K6T6  开启两个定时器后,对OLED显示有干扰,请大神解惑
void TIM16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6,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2 - 1;  //预分频系数为48-1,这样计数器计数频率为48MHz/48 = 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3399;  //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1000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1ms一次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n次计数才触发中断
    TIM_TimeBaseInit(TIM16, &TIM_TimeBaseStructure);  //将配置应用到TIM16中
    TIM_ITConfig(TIM16,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TIM16的更新中断
    TIM_Cmd(TIM16, ENABLE);  //开启定时器16

    //Enable the TIM16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6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6,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3_TimeIn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0x00ff);
}

/******************************************** 输入捕获 ********************************************/
/************************************************
函数名称 : TIMER_IC_GPIO_Configuration
功    能 : 定时器输入捕获引脚配置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strongerHuang
*************************************************/
void TIMER_I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LE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高速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完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无上下拉(浮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2);               //复用配置
}
/************************************************
函数名称 : TIMER_IC_Configuration
功    能 : 定时器输入捕获配置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strongerHuang
*************************************************/
void TIMER_IC_Configuratio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2-1;                       //8分频(与捕获分频相同)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定时周期(自动从装载寄存器ARR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通道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捕获极性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获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8;              //捕获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捕获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使能中断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外设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IRQ通道:定时器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2) != RESET)
  {

    //捕获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2);
    TIM2_CaptureInt();
  }
}

网友A:
难道F103和F030差距这么大

网友B:
到底怎么个影响法? 跟中断优先级的安排是否有关系?

楼主:
开启单个定时器是没问题的,但是开启了两个定时器后,OLED显示就不正常了,定时中断也进不去了

网友C:
应不是定时器问题

网友D:
你代码逻辑、时序方面有问题。自己好好琢磨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来仔细缕下

楼主:
现在分析原因是这样的,STMF030没有TIM2,利用TIM2实现定时捕获有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逻辑有问题

网友E:
要看这些进程之间的关系

网友F:
应该不是定时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G:
主要看各个时序之间的影响

网友H:
有相关的引脚输出吗

网友I:
如果只开启一个会有干扰吗

网友J:
定时器时间到了之后有相关操作吗

网友K:
只要一起动定时器就有干扰吗 还是说定时器到点之后才会产生干扰?

网友L:
有没有引脚共用呢

网友M:
OLED显示不要完全刷新,更新的内容就更新,不更新的不动,就是断开也不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