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硬件 I2C 搞不定

楼主(2021-05-09):
什么原因?
static void MX_I2C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1 */
  I2cHandle.Instance = I2C2;
  I2cHandle.Init.ClockSpeed = 100000;
  I2cHandle.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Handle.Init.OwnAddress1 = I2C_ADDRESS;
  I2cHandle.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Handle.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I2cHandle.Init.OwnAddress2 = 0xff;
  I2cHandle.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Handle.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I2c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2 */

}

网友A:
唉,总之STM32硬件I2C很头疼,能用模拟凑合就算了吧,如果实在数据量大影响实时性再考虑,毕竟稳定性最重要。

网友B:
正点原子的程序直接用,端口模拟的IIC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不用库函数,就不给你程序了,你自己搜库函数的程序

网友D:
大家都在用软件I2C,很多芯片的例程也是软件I2C,所以还是用软件的好了。

网友E:
我以前买了个VOC传感器,用硬件I2C搞半天搞不起来,用软件的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楼主是用的F1系列嘛?这个系列的硬件IIC好像有bug

网友G:
我用过硬件IIC,没发现有问题啊

楼主:
我用的是 103c8t6,楼上用哪款?

楼主:
产生波形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MX_I2C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5- Master sends read request for slave ##############################*/
    do
    {
      if(HAL_I2C_Master_Transmit_IT(&I2cHandle, (uint16_t)I2C_ADDRESS, (uint8_t*)&bTransferRequest, 1)!= HAL_OK)
      {
        /* Error_Handler() function is called in case of error. */
        Error_Handler();
      }
执行到这里 SCL SDA 就全拉低了·,波形上也看得出

楼主:
MX_I2C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5- Master sends read request for slave ##############################*/
          bTransferRequest = MASTER_REQ_WRITE;
                //bTransferRequest = MASTER_REQ_READ;
    do
    {
      if(HAL_I2C_Master_Transmit_IT(&I2cHandle, (uint16_t)I2C_ADDRESS, (uint8_t*)&bTransferRequest, 1)!= HAL_OK)
      {
        /* Error_Handler() function is called in case of error. */
        Error_Handler();
      }

主模式读和写都不行

网友H:
用库函数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我的429开发板触控就是I2C通信的,用的库函数,没什么问题

网友J:
初始化的时候,GPIO时钟和模式,I2C时钟和模式设置正确,调用发送或接收函数的时候,注意用哪种方式进行传输

网友K:
调用相应的函数,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L:
单片机坏了的可能性很小的吧

楼主:
F4 可能是没问题,F1 好多人碰到问题,不可能是巧合

网友J:
do{}循环里面发送完后做啥了?

网友M:
I2C的中断响应回调中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用范例就解决了,CubeMX 不大靠谱,STM32F1 芯片 I2C 没问题

网友D:
F0、F1和F4的I2C的hal库都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J:
模拟i2c出货都几十万了,稳定无误,为毛要跳坑硬件i2c。

网友N:
我用F4,HAL库,硬件IIC1和硬件IIC3一切正常,偏偏硬件IIC2就不能用,坑的一批 。。。

网友O:
上拉电阻最好小于4.7K。

网友P:
用io口模拟吧

网友Q:
看波形挺好的啊

网友F:
试试软件IIC,除了效率低点。

网友R:
硬件i2c没用过,一直用的是软件I2C

网友S:
STM32的IIC接口的确不太好用,稍加改改小规模数据(如读时钟等)的通信基本还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T:
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啊?

网友U:
使用普通的io模拟运行iic更好一点

网友V:
直接用iic的接口很多时序问题搞不定

网友W:
自带的iic确实不太好用

网友X:
看看示波器的波形和要求的相符吗

网友Y:
我也没搞定过,然后我就用 GPIO模拟的,很好用

网友Z:
通常用IO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