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DAC+DMA+TIM通道1,无输出

楼主(2021-05-09):
采用STM32F103VET6单片机,DAC+DMA+TIM2触发方式,通道1输出正弦波,参考例程配置,但是没有信号输出,硬件检查了正常。求助

#include "stm32f10x.h"
u16 Dac1_Data[101]={
2048,2177,2305,2432,2557,2681,2802,2920,3034,3145,3251,3353,3449,3540,3625,3704,3777,3842,3901,3952,
3995,4031,4059,4080,4092,4095,4092,4080,4060,4032,3996,3953,3902,3844,3778,3706,3628,3543,3452,3355,
3254,3148,3037,2923,2805,2684,2560,2435,2308,2180,2051,1923,1795,1668,1542,1419,1297,1179,1065,954,
847,746,649,558,473,394,321,255,197,145,102,65,37,17,4,0,4,16,35,63,
99,142,193,251,316,388,466,551,642,738,839,946,1056,1171,1288,1409,1533,1658,1785,1913,
204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DAC,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
/**ÍâΧµ×²ãÇý¶¯¡¢IO¿ÚģʽµÄÉèÖÃ**/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GPIO_Mode_AIN;//Ä£Äâ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 T2´¥·¢¹¦ÄÜ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 ²»Ê¹Óò¨Ðη¢ÉúÆ÷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 Êä³ö»º´æ¹Ø±Õ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Êä³ö»º´æ¹Ø±Õ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Æô¶¯ADCת»»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 DMA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DAC->DHR12R1); // DAC1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ac1_Data; // ÄÚ´æ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ÄÚ´æÊä³öÊý¾Ýµ½ÍâÉ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1; // ¼Ä´æÆ÷´óС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ÍâÉèµØÖ·²»µÝÔ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ÄÚ´æµØÖ·µÝÔö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í¶È°ë×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í¶È°ë×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¹¤×÷ÔÚÑ­»·»º´æ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Êý¾ÝÓÅÏȼ¶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ûÓÐÉèÖÃÄÚ´æµ½ÄÚ´æ´«Êä
  DMA_Init(DMA2_Channel3,&DMA_InitStructure); // DAC1¶ÔÓ¦DMA2ͨµÀ3

  /* Enable DAC Channel1 */
  DMA_Cmd(DMA2_Channel3,ENABLE);//ʹÄÜDAC1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ʹÄÜDAC1

        DAC_DMACmd(DAC_Channel_1,ENABLE);//ʹÄÜDAC1µÄDMA

        TIM_Cmd(TIM2,ENABLE);//ʹÄÜTIM2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19;   //ÉèÖÃÊä³öƵÂÊ Value=72000000/(101*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²»Ô¤·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²»Ô¤·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Update);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ÅäÖÃʱÖÓ

        GPIO_Configuration();                                          //ÅäÖÃIO¿Ú
        TIM_Configuration();

        DA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网友A:
定时器的跑起来没有;

网友B:
TRGO是否选择正确了

网友C:
DMA相关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GPI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像这种情况,最好 先 基于现有例程跑跑,通过现有例程确认下手上的硬件有无问题。

这里有使用CubeMx进行配置的DAC输出示例,可以参考下。

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网友F:
你是测试DAC功能,GPIO的输出模式应该配置成输出才对吧。

网友G:
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 STM32CUBEMX配置下,简捷得很。

楼主:
仿真调试,查看对应寄存器,发现了问题。

楼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这一句写错了

网友H:
这些小细节常坑人。我也遇到过。

网友I:
没有用过dma啊

网友J:
还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K:
外部硬件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L:
一定要注意细节问题

网友M:
怎么发现的这个错误呢

网友N:
监测到进入输出的那个函数了吗

网友O:
这两句的差别在哪里啊

网友P:
一开始把它的模式给配置错了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