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uclei Studio IDE下载helloworld工程报错?

楼主(2021-05-10):
使用Nuclei Studio IDE下载helloworld工程报错?实在不知道为啥,用的模板例程都不对?求助!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板子不是芯来的板子,验证蜂鸟e203应该选哪个project,板子是黑金的AX7035,想看看有没有移植成功

网友B:
这是调试RVSTAR板吗?这工程新建的时候选错模板了吧。。。
看给出的提示里面都出现了“Nuclei SoC SPI Flash”,是不是一开始选的时候选成了“Nuclei SDK Project for Hummingbird SoC”

网友C:
我还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咋弄的?咋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