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求助!!!——GD32VF 与 NucleiStudi...

楼主(2021-05-10):
l 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10 企业版 64位操作系统,基于x64处理器
l IDE版本

      NucleiStudio for C/C++ Developers
      Version: 2018-09 (4.9.0)
      Build id: 20180917-1800
l 开发板型号
型号GD32VF103C-START

版本2019-9  V1.0

现象:LEDPWR 亮,L_LED2高频闪烁。

文件编译通过:

运行Run”、“Debug”出现以下情况:

点击停止“”符号,出现:

情况1:(出现概率99.99%

情况2:出现概率0.01%

正文结束,以下空白!

楼主:
终于成功看见下载数据该显示的数据了!(原因就是HBirdDriver驱动安装失败,见我另一个求助贴。)

楼主:
补充:设备管理器截图

l 设备管理器

没有出现贵司“USB Serial Port(COMx)”、USB<-->JTAG xxxx说明字符,也没出现如“GD_Link”。字符。

网友A:
没有正确的安装驱动吧。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情况,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不是eclipse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