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一下,CH573如何从用户程序进入ISP模式?

楼主(2021-05-1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CH573可以实现从用户程序进入ISP模式:

void EnterCodeUpgrade (void)

{

  FLASH_ROM_LOCK(0);

  FLASH_ROM_ERASE( 0, 4096 );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16_INT32K_TUNE = 0xFFFF;

  R8_RST_WDOG_CTRL |= RB_SOFTWARE_RESET;

  R8_SAFE_ACCESS_SIG = 0;

  while(1);

}

网友B:
是的,和CH579有差别,需要擦除用户代码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