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你会证明这些定理吗???

楼主(2021-05-10):
H法师比较有意思,他说天下教材都写错了,唯有21血糖的东西是 正确的。
然后很委屈地说:我真不是抄书。

判定是不是抄书很简单,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第一个题目:请大师证明教课书上的唯一性定理----------不许采用同济大学教材上的那个反证法,自己想个方法来证明。

楼主:
第2题:

请证明下面这个原理:

楼主:
第三题,请证明:为何e是无理数?为何e=2.718281...

楼主:
H法师一看书上没有这些东西,百度也搜不到,转脸就跑。

关于第三题,想要证明哪个数是无理数,套路是一样的。
例如要想证明根2是无理数,可以假设它是有理数先,然后可以写称下面的形式:

这里不失一般性,假设q>0,而且P和q为没有公因子的两个整数。

整数的平方等于2,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根2是无理数。

楼主:
关于e,至少有3个定义:

其中第一个定义最适合证明e是无理数。

网友A:
数学太难的

楼主:
我也不太喜欢数学,也不是数学专业的,但是对于电工来说,数学基础是你的内功所在,每天晚上看个10分钟,慢慢积累就行了。

一来自己能用到,二来能来网站和大师吹一会牛,一箭双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喜欢数学,也不是数学专业的,但是对于电工来说,数学基础是你的内功所在,每天晚上看个10分钟 ...

关键是看不懂,想当年,我大学的数学老师照本宣科,上完极限,导数,积分后,在黑板上画了人不规格的圈圈,说用定积分就很容易求得面积,但是,这个老师没有实际教我们把这个图的面积求出来,上完这些课,就像喝了神仙水就当上神仙一样,云里雾里的。直到工作了,慢慢的有点理解积分,做了一个PID算法后,也有那么一点理解积分,但是还是云里雾里的,哈哈,所以说,数学是很难的。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数学应该是很有用的一科学。就是没有遇到良师,要么就是我自己太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喜欢数学,也不是数学专业的,但是对于电工来说,数学基础是你的内功所在,每天晚上看个10分钟 ...

“一来自己能用到,二来能来网站和大师吹一会牛,一箭双雕。”为这句点个赞!

网友D:
现在上班 天天看 这还是最简单的 基础 , 没办法碰到问题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