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全志H3方案板OrangePi One的GPIO口测试

楼主(2021-05-10):
wiringOP 已适配 Orange Pi 开发板,使用 wiringOP 可以测试 GPIO的功能,开始测试前,确保已经安装好了 wiringOP:
1、安装 wiringOP
1) 下载 wiringOP 的代码

2) 编译安装 wiringOP

3) 测试 gpio readall 命令的输出如下

2、普通 GPIO 口测试
1) 下面以 7 号引脚——对应 GPIO 为 PA6 ——对应 wPi 序号为 2——为例演示如何 设置 GPIO 的高低电平

2) 首先设置 GPIO 口为输出模式,其中第三个参数需要输入引脚对应的 wPi 的序号

3) 然后设置 GPIO 口输出低电平,设置完后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引脚的电压的数值, 如果为 0v,说明设置低电平成功

4) 最后设置 GPIO 口输出高电平,设置完后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引脚的电压的数值, 如果为 3.3v,说明设置高电平成功

5) 其他引脚的设置方法类似,只需修改 wPi 的序号为引脚对应的序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