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指令,MCU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1-05-10):
常用的一些蓝牙模块,或其他透传模块,支持AT指令,查询状态,或者配置模块功能命令。

如下图图片中所示这些命令,有查询的,有配置命令,单片机接收很多AT指令是如何处理,提取配置的值?

记得string.h 字符串有str查找功能?
提取配置的值,就是查找从第几位数据开始提取,用来配置。是这样的么?
没有做过字符串的数据处理,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如果可以分享一些代码上来,学习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这是雅特力AT32 MCU技术论坛,请问你是不是发错位置了?

网友B:
可以自己制定一个AT指令

网友C:
这个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什么能用的。最后还是自己怼字符串处理,把要处理的数据解析了。其他的全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