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C8G1k08单片机如何才能禁止掉端口内部的4.1K上拉电阻?

楼主:
单片机小白的我,最近看上了STC8G1K08 这个MCU,价格低、内部资源还不少(2个串口、I2C\SPI\AD也有),但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如下图的数据手册上说可以禁止,但不知道代码怎么写,我直接P1PU置0也没用啊,还望各位大虾帮忙指导指导我!

网友A(2021-05-10):
PnM1 = 1,PnM0=1,IO口开漏模式,内部上拉电阻断开,你试试

网友B:
PxPU寄存器是扩展 RAM 区特殊功能寄存器,对这些寄存器操作是需要把P_SW2的最高位置1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