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接个到地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21-05-10):
如题,如下图,请问R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果满脑子都是理想模型-------什么VBE要≥0.7V,管子才会导通---------那基本上看不懂这个电阻的作用了。

看上图中几个VBE数值,实际上VBE在0--0.5V之间,都是导通的,只不过相对于有源和饱和来说,导通程度较轻而已,IC较小。

楼主:
有些电工,背诵了一二十年课本,说好的VBE>0.7V才会导通的,现在说法变了,少数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估计要开始骂人了。

对于MOSFET来说,也有相同的情形:说好的VGS要大于阈值电压VTH才会导通的,怎么小于VTH也导通了???

对于现在几十nm的工艺来说,共源放大器的增益小的可怜-------现在半导体工艺拼命缩小尺寸,是为了照顾数字电路,根本不管模拟电路的死活-------所以很多情况下就要工作与亚阈值导通区。

楼主:
如果能理解上面这一点,那么才能理解下图中R2的作用:

R2的作用是为了让当输入为低电平时,管子Q1能可靠地截止,有时R2的下端要接一个负电源VEE呢,通过这种方式让VBE的偏置电压<0,更可靠的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讲的。这样说的话,恰恰可以不要这个电阻。

学过三极管的内部载流子的运动过程吗?

关系不大!三极管用作数字电路里的开关管,就不要考虑工作点稳定性了。

网友A:
哦,算我没说、

网友B:
个人理解:实际前级驱动的电路即使关断还是可能有诸如漏电流或者 非零的offset电压(并可能会因温度而升高而增大,看具体的前级驱动)。加个电阻分掉真正流入B极的漏电流,或者分掉非0的offset电压,防止turn 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实际前级驱动的电路即使关断还是可能有诸如漏电流或者 非零的offset电压(并可能会因温度而升高 ...

一个电路中,随便加入一个 元件,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的电路一堆性能参数,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这个元件的作用是abcd.......

但是,加入某一个元件,其真实目的,可能只有一个--------核心目的是想改进一堆参数中的某一个,至于其它参数也随之变化,是副作用而已,此时不适合说加入某个元件的目的是改进某个副作用,这叫主次不分,或者叫喧宾夺主了。

网友C:
Vbe ≥ 0.7V  才导通,是 饱和 才对吧 ?!
元件不上电,电位就是 不确定,但当 Vcc 存在时,BJT 的耐压是 BVcer>BVceo ,管子截止可靠且耐压增加。

网友D:
反正我就知道一点,在用MCU的IO驱动这种三极管时,上电瞬间(MCU复位期间)IO的漏电流能让这个三极管导通。BE极加个泄放电阻,能有效抑制这个问题。

网友E:
数字电路只有0和1,只有开和关。  所以不需要知道中间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路中,随便加入一个 元件,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的电路一堆性能参数,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这个 ...

嗯,该开关本身也有ICBO,为保证off可能确实要加BE反偏,如果前级驱动低电平是负电压可以不用加负偏置。感觉好些因素能可能导致没有R2开关不CUTOFF。
要是能举个实际例子计算电阻和偏置电压取值就好了。

网友F:
保证三极管可靠关断用的

楼主:
讲话太费劲了,不得不开启啰嗦模式

晶体管截止的定义是:

如上图所示,IE=0,才叫截止!

第二个关键点:晶体管模型问题s

如下图所示,晶体管处于active模式时,从发射极出发的多数载流子向基区方向运动:

从发射极出发的多子,在发射区和基区,被空穴复合掉一部分,然后剩余部分到达集电区。同时,由于集电结反偏,有少子漂移现象,基区的少子电子向集电极运动,集电区的少子向基区运动,形成了所谓的Ico

根据这个载流子传输过程,可得晶体管直流模型:

楼主:
根据这个直流模型,我们来计算当晶体管的基极开路时,IE是不是等于0,进而判断是不是截止了:

此时,只看电流大小,不看方向,那么IE明显不为零,所以当基极开路时管子不是截止的,甚至BE结处于较弱的正偏状态:

这里要注意硅管和锗管在这种情形下,特性截然不同:
1,对于硅管,我上图标示的共基电流放大倍数α,是约等于0,而不是常规的接近于1的值!!!
2,对于锗管,电流放大倍数α仍旧约等于1!!!

由于上面这个特性,硅管相比较于锗管而言,非常稳定,锗管稳定性就太差了,IB等于0时,IC仍旧较大。

网友G:
这个重点原因是MCU输出低电平有可能接近0.5V甚至更高,如果没有下拉不能保证可靠的关断.Ie = 0?才叫截止吗?

网友G:
我记得数据手册里一般关断特性都是写小于10nA或者多少来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重点原因是MCU输出低电平有可能接近0.5V甚至更高,如果没有下拉不能保证可靠的关断.Ie = 0?才叫截止吗? ...

   一般加4148 可靠一些

网友C:
纵然基极接地(发射结短接),Ie 还是不保证为零。

网友I:
深圳市英拓坤科技成立于2013年主要产品有:贴片电容,贴片电阻,贴片电感,贴片磁珠,坦电容,二三级管,MOS管等被动元器件。主要品牌有:风华,三星,厚生,新云,蓝箭,应能微,YINTK等。
详情可咨询电话:18899772932 江**

网友J:
为了提高Vceo b极闲空Vceo最低 b极加电阻对地可以提高管制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