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芯片上的CAN怎么都发不出信息,也收不到信息

楼主(2021-05-10):
      我用的HC32F460PETD芯片,烧的华大的官方例程,怎么都发不出数据,也收不到数据,CAN芯片没有问题,如果用调试工具发送的时候,CAN芯片的CAN_TX和CAN_RX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到数据。

网友A:
CH,CL之间没有120欧电阻,MCU发送数据时连接CAN调试工具,看看电脑上能否收到数据

@ningling_21 :都是正常的,CAN芯片是我们常用的一款芯片,在别的项目上用的也比较多,这是第一次用华大的MCU
@Pikachu1 :U18芯片用3.3V供电能正常工作吗?芯片资料里建议多少电压?
@Pikachu1 :换几种波特率试试,有些芯片不支持某些波特率
@ningling_21 :初始化都好的,其他功能像PWM,定时器都可以的,如果吧CAN这两个口配置成普通IO口拉高拉低都没问题,电路没问题啊,我们找的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我问了他说没问题,我在说不行,他们就不回了
@Pikachu1 :不能确定你的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Pikachu1 :找找华大的FAE问问
@Pikachu1 :HC32XXX芯片初始化正确吗
@ningling_21 :一致的,波特率都是1000kbps
@Pikachu1 :通信双方 对应参数设置一致才行
不管加不加120欧电阻调试工具都没有数据

网友B(2021-09-02):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
F460的CAN问题很多,多ID过滤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网友D(2021-10-21):
同问,我也用了例程,但是接电脑用周立功的CAN卡测试,总是会提示发送失败。一脸懵,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