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复位电路导致运行不起来

楼主(2021-05-10):
AT32F415RBT7替代STM32F103RBT6,原电路使用RC复位电路,换上后上电不运行,连续再次上电运行正常,使用仿真器运行也正常,怀疑是复位电路引起的,AT32F415RBT7的复位电路RC参数一般怎么取?

网友A:
应该不是RC复位电路的原因,RC的参数主要看芯片数据手册中对复位低电平信号的最小时间要求。

网友B:
RC参数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复位电路不至于这么大影响吧?

网友D:
现在的芯片都有片内复位了啊。把复位电路的 C 拆掉试试?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把复位电路去掉试试,芯片内置复位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