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如何检测下位机的编号,自动生成波形图..

楼主(2021-05-10):
比如说我在 程序设计之初不知道我运行时候具体有几个下位机,我想根据实际运行的下位机数量进行动态创建波形图

楼主(点评):
我下位机可以采集人体的步数和其他两种行为,下位机我设置了不同的编号,如何根据编号生成对应的波形图呢...

网友A:
这个就是个通信协议的问题吧,下位机发送的数据包含对应编号,上位机解析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调用控件的方法,增加图形。

网友:
1  通信中添加类似于地址的信息,获取一共有几个
2  软件界面搞个配置数量的框框,配置几个显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