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能将STM处理后的数据传输回上位机吗?

楼主(2021-05-10):
SWD可以四线向STM中下载程序,那么能将STM处理后的数据传输回上位机吗?

网友A:
类似串口,网口之类的?

楼主:
原先使用的是网口DP83848进行通信,现在网口坏了,只剩SWD下载口了。

网友B:
如果想用SWD向上位机传输数据,那么需要对程序做怎样的修改?

网友C:
这个得**下载协议。

网友D:
JLINKARM.DLL这个库文件你要是能**使用了,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E:
好像官网花钱可以买资料的

网友F:
是不是应该自己先定义一下协议啊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不过要自己写代码

网友H:
通过其他方式可以

网友I:
通过串口或者usb口都可以

网友J:
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就行了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楼主不知道调用什么函数吗

网友L:
楼主想通过什么方式传输数据到上位机呢

网友M:
难道没法通过spi接口么

网友N:
当然可以啊,你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