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2021-05-10):
焊好板子之后,上电用SWD4根线下载程序,新的芯片,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复位和BOOT拉高都试过了。还是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A:
换电脑 USB 或者换开发板

网友B:
要不然 更换一下 下载器 都试验一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STM32F407的VCAP1短路,直接接地了

网友C:
换个2.2uf电容

楼主:
嗯,现在下载进去了

网友D:
警惕小错误!!!

网友E:
检查一下供电情况

网友F: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G:
一次都没有连接成功过吗

网友H:
用后面板的接口  有时候前面板的带不起来

网友I:
检查一下是不是虚焊 了

网友J:
是电路板质量的问题还是后期焊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