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OC电机库2.0能驱动BLDC吗

楼主(2021-05-10):
STM32的FOC电机库2.0能驱动BLDC吗

楼主:
小弟用STM32的电机库驱动了例程里的PMSM同步电机的无感驱动方式,想用FOC驱动BLDC无刷电机

网友A:
只需要改变库里的几个参数

网友B:
这个电机库只能驱动PMSM不能驱动BLDC

楼主:
希望做过用电机库的高手们给点意见和建议。这种方案可行与否

网友C:
先回答 可行,你要做好还要花功夫,不是问几个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D:
楼上说的确实有道理,你搞懂这个东西的原理再说。

网友E:
可以,我就是用FOC库来驱动BLDC

网友F:
可以,很多人都用过。

网友G:
自己改动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能不能驱动跟硬件有关系

网友I:
改改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J:
感觉不行 这是两类不同的执行机构啊

网友K:
不要用现成的库

网友L: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