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要怎么连接啊

楼主(2021-05-10):
4个IO,1个AD 1个PWM驱动2个7段数码管和12个按键

网友A:
如果使用 SPI 接口方式, HC595. 我用 2 个IO口驱动8个数码带8个按键.

楼主:
这么牛?给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B:
用模拟切换器

网友C:
1个PWM驱动12个按键?

网友D(2021-06-16):
对于刚刚接触单片机的兄弟
1.可以参考开发板
2.没有开发板,先把需求整理出框图,然后以MCU为中心,对照手册,逐步增加外设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