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6-I/SP可以用PIC16F73-I/SP4AP直接代换吗?

楼主(2021-05-10):
PIC16F76-I/SP可以用PIC16F73-I/SP4AP直接代换吗?

网友A:
我感觉,起码要空间够

网友B:
对,无论是FLASH还是RAM,否则不能代换。

网友C:
用这么老的型号干嘛啊

网友D:
可以替换,不过不建议使用

网友E:
建议使用5位数的MCU

网友F:
能不能换一些更新的型号???

网友G:
直接换应该很难吧,代码起码要修改重新编译。

网友H:
只要用到的功能是一致的就可以。

网友I:
封装一样就行。

网友:
这些型号都太老的了,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