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

楼主(2021-05-10):
将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
用电脑给单片机写指令,求整个过程的硬件原理图、方案、电脑驱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部分呢?说的有点简单啊,你的电脑有些什么?

网友B:
程序我可以自己写,关键是硬件原理图等等

楼主:
我的电脑有DB25、还有就是USB了、若用USB——uart、需要上位机的驱动,怎么搞驱动。

网友C:
如果用PC跟单片机通讯只是为了调试那么PC端用个串口调试软件就是了

网友D:
单片机端就是对UART的编程,至于其电路,外挂个串口通信芯片加点周边元件就行了

楼主:
这个电路我模糊的找到了

网友E:
若要自己写PC端的串口驱动 上网找点资料 有些开源的VC程序

网友F:
这个不需要的、太复杂了,我直接用别人的驱动了。

网友G:
自己写驱动啊

楼主:
自己写驱动、还没有那个实力啊

网友H:
这些驱动网上很多,串口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I:
串口需要自己编写?什么意思啊。我只是需要把他们链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J:
单片机的串口程序啊

楼主:
那个没有问题的。现在开始琢磨这个硬件。呵呵

网友K:
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了吧   然后新建个超级终端

网友L:
如果只是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应该是很简单了。

网友M:
先看看串口的通信协议

网友J:
USB转串口模块哦

网友A:
也可以使用Matlab,它也可以进行GUI的开发的。这样说来的话,Windows上也可以使用Matlab来进行串口编程的。不难的。

网友N:
问下:这个干吗还得自己写驱动啊,这会特别的麻烦啊!!!

网友O:
你这个说的有点笼统啊!

网友P:
接口芯片方面如果用传统主板串口那就 MAX232。如果是 USB 转串口那就 CH340C/FT232/HT42B534,各芯片手册里面有参考原理图直接拿来用。串口上位机编程那就看你用什么操作系统和程序语言了,现代操作系统中传统串口和 USB 串口编程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Q:
你这个就是PLC的思路。PC上写程序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数据传给PC.可对单片机运行实行监控。

网友R:
这个还需要什么硬件原理图,看开发版吧!

网友S: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T: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U: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V: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W: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X: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Y:
资料下载了几个  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Z:
可读性和可靠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