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原理分析

楼主(2021-05-10):
怎么理解Ids变大,输出VOUT变大?

射随器如何饱和的,就是 讯号电压 比电源电压还高 嘛,所以,这种拓扑的 LDO 就是如此做到的。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电流和电压分开去看,Vg电压上升,MOS管RDS变小,Vout就上升了

网友B:
见个线性稳压器就叫LDO,现在自媒体小便的素质就是这么差。

网友C:
Ids 也就是负载的电流,  正常负载都存在电阻性, 阻值R
VOUT = Ids*R, 所以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