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仿真器仿真SH66P51时为什么接收不到发码

楼主(2021-05-10):
用仿真器仿真SH66P51时为什么接收不到发码

网友A:
程序问题吧

楼主:
程序是对的

网友B:
电脑window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C:
因为操作系统会有延时

网友D:
延迟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E(2024-09-11):
仿真器与目标板连接问题

网友F:
电源供应问题?

网友G:
查仿真器软件是否与计算机操作系统兼容,并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H:
检查是否有中断或异常导致发送过程被打断或终止。

网友I:
哪里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