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纯小白】sim900a模块能检测到sim卡但是一直没有信号。。

楼主(2021-05-10):
淘宝买的模块,连接 usb转ttl 上测试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突然不好使了T T
连接电脑上位机模块一直返回  ??? ,发送指令  AT+CPIN?  能返回ready,但是没有信号也没有检测到运营商。
昨天和今天都是相同的支持2G的sim卡

网友A:
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B:
那就仔细对比一下昨天跟今天都有哪些不同,尤其注意指令、电源、接线的接触问题以及卡里还有没有钱。

网友C:
供电不足的时候有可能注册不上网络的

网友D(2021-08-17):
有没有天线,天线性能怎么样?

网友E:
这种情况 一般是人品问题
是否接触不良、是否有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