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楼主(2021-05-10):
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网友A:
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B:
标准51的话
如果没有接上拉,不正常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看下内部结构图就知道了

网友E:
学会看规格书里面的等效电路及电气参数。

网友F:
要接合适的上拉电阻。

不明白的话就先去看下ULN2003的内部电路  和51 的IO口结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G:
上拉1.2K电阻即可

网友H:
ULN2003实际就是集电极开路的三级管

网友I:
一般需要上拉一个电阻

楼主:
啊,看来我太菜了,呵呵

网友J:
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