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wm在不外加电路的情况可以输出锯齿波吗

楼主(2021-05-11):
有个门控电路的栅极需要一个递增的锯齿波,想用51的pca pwm实现,不加硬件可以吗

网友A:
PWM脚输出是方波,若是脉冲够窄,示波器看着也会像锯齿波。
电阻电容都不能加?若是单片机自带DAC功能倒是还行,但也要看你具体需要啥样的波形。
很好奇为啥栅极会需要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脚输出是方波,若是脉冲够窄,示波器看着也会像锯齿波。
电阻电容都不能加?若是单片机自带DAC功能倒是 ...

我也奇怪,客户说,必须这样做,后端客户需要,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