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帖的评述(4)——“虚短”和“虚断”

楼主(2021-05-11):
先引相关帖子:

虚断、虚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1288-1-1.html

楼主:
“虚短”和“虚断”,似乎是太熟悉的概念了,真的吗?

是,也或不是。

楼主:
这些概念的引入以及理解,需要从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入手,然后结合实际应用。而不是抱着一堆“烂书”,却说啥都不懂。

楼主:
下面先给一个简述,从中了解一下“虚短”和“虚断”的基本条件。

楼主:
虚短虚断

楼主:
上述内容没有显式提及运放饱和,其实已经涵盖在其中。

楼主:
运放开环增益与频率有关,那么进一步可以考察其阶跃响应频响

楼主:
阶跃响应和频响

楼主:
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所提条件:充足的稳定裕度。如果连稳定都不存在(更别说稳定裕度),那是个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早前看到的所谓“正反馈运放跟随器”。那玩意儿有虚短可言吗?

网友A:
每一层楼,就那么几个字,下面的三层楼,不能在一次说完吗?非得拆分成三次说?

一大把年纪了,还灌水赚积分,真是太没品味了!

网友B:
虚短需要深度负反馈的条件,虚断是输入阻抗决定的,和什么反馈,深不深度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需要深度负反馈的条件,虚断是输入阻抗决定的,和什么反馈,深不深度没关系。 ...

输入阻抗,分对地和正负输入间。通常对地阻抗很大,但正负输入端间阻抗未必很大。此外,运放也不都是VFA,还有CFA。

网友C:
虚短虚断虚地,是一切负反馈电路平衡的结果,不限于运放,
理想有源器件,若为 纯电阻反馈,只要不脱离线性区,三虚 仍不会被 阶跃性输入 破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短需要深度负反馈的条件,虚断是输入阻抗决定的,和什么反馈,深不深度没关系。 ...

虚短,就是输出所需的输入量,跟反馈深度无关,反馈深度影响的是讯号幅度。

还加一个稳定的负反馈这个必要条件。

网友D:
受教了,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虚短,就是输出所需的输入量,跟反馈深度无关,反馈深度影响的是讯号幅度。 ...

环路增益远大于1,才能实现虚短,虚短表示净输入量足够小,1/(1+AF).这个就是净输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