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设计了个LED控制电路,但是对三极管部分不太熟悉

楼主(2021-05-11):
C:\Users\lincf.FARTAI\Desktop设计了一个多LED并联的控制电路,LED参数,VF=2v,IF=20mA,供电5V,三极管开关部分应该怎么配置限流电阻R14,R15?谢谢指导!

网友A:
欧姆定律了解一下,先试一下再说,建议R14取0欧。
哪怕是用电位器慢慢调也能试出来,多动手。

网友B:
R1~R13改为1.5K。R14取消,直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了解一下,先试一下再说,建议R14取0欧。
哪怕是用电位器慢慢调也能试出来,多动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13改为1.5K。R14取消,直接短路。

(5V-2V)/20mA应该是150R吧,1.5K电流就太小了

@WilliamChok :如确实需要20mA用插装(TO-92封装)的8050也可以。
@xmar :谢谢,主要是我想保证红灯的波长,所以20mA的电流是比较合适的。我看了下8050的手册,最大集电极电流可以达到0.5A,SS8050可以达到1.5A,这个情况我需要换成SS8050吗?
2mA电流LED够亮,看得见。如果每路20mA,13路就260mA功耗太大三极管8050冒烟了。

网友C:
我是做LED照明这块的,给你以下几点建议:
1. S8050改成N-MOS管,比如SI2302;
2. R15换成1K(N-MOS做开关管);
3. 去掉R14,直接短路;
4. R15和N-MOS的G端中间接一个4.7K电阻到GND;
5. R1-R13的电阻值计算:(5V-2.1V)/20mA=145Ω,电阻功率:20mA*20mA*145=0.058W,最好是用0805以上封装;
6. PCB布线注意一点,不能直接从D13的正极引入+5V、从R13右边引出控制负极,否则会造成D1-D13电流不均匀,D13会比D1更亮一点!要从D13引入+5V、从R1引出控制负极。

网友D:
R4直接电路。总共260mA,三极管放大系数至少要按50倍计算,所以R15要小于1K,建议470欧姆。

网友E:
LED可以2个2个串联,减少总电流

网友F:
建议: 每两粒LED串联,串 10欧左右电阻,假设此时 Vf 电压2.2V,If电流约60mA,使用MOS管驱动,忽略MOS电阻,功率比 20mA/60mA x 2V/2.2V,占空比约31%,考虑到人眼有视觉暂留,可以继续降低占空比,取25%~28%,可以保证主观亮度。   此方案的电源效率 约 4.4V / 5V = 88%,远好于单 LED 方案的效率 2V / 5V = 40%。

串并联方案比多个并联效率确实高很1倍哦,现在的大部分能量都在电阻上消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建议: 每两粒LED串联,串 10欧左右电阻,假设此时 Vf 电压2.2V,If电流约60mA,使用MOS管驱动,忽略MOS电 ...

串联还有个好处:对LED的VF值一致性要求降低一点,那种并联太多的,有的LED灯珠电压1.95V,有的2.2V,同样的限流电阻,实际LED电流不一样,如果是大功率LED,时间长了,光衰不一致,就能明显的看到明暗相间。
他这个蓝光、绿光不能串,只有红光特殊,VF值2V左右,绿光、蓝光VF值3V左右。

网友G:
三极管用不好就用MOS管吧

网友H:
建议多用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