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自收发的问题

楼主(2021-05-11):
用的st的库,AT32F413RBT7 ,程序下载进去后,其他功能正常,串口和电脑通讯的话也正常,115200波特率,但是如果吧发送引脚和接收引脚短路就有问题,会丢末尾一两个字节,每个串口都一样,很是纳梦,我的程序是从boot 跳到 APP,如果去掉boot,串口自收发也就正常了。不知原因?

网友A:
具体原因需要分析程序,这个只能靠你自己了,注意boot中涉及串口或与串口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
仔细分析整个过程,辅助示波器看看是否的确有数据发出,多方位思考,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