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米连港工兵破碎锤

楼主(2021-05-11):
磨合期的使用与维护
1.由于液压破碎锤是设备,操作人员应获得操作及维护经验方可操作机器。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是操作者操作设备需要准备的资料,在操作机器前,要先阅读使用维护说明书,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保养。
2.注意磨合期的工作负荷,磨合期内的工作负荷一般不要额定工作负荷的80%,并要安排适合的工作量,防止机器长时间连续作业所引起的过热现象的发生。
3.注意经常观察破碎锤工作情况,出现异常,应及时停车予以排除,在原因未找到,故障未排除前,应停止作业。
4.注意经常检查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品质,并注意检查整机的密封性。检查中发现油缺少过多,应分析原因。同时,应强化各润滑点的润滑,建议在磨合期内,每班要对润滑点加注润滑脂(要求除外)。
5.保持机器清洁,及时调整、紧固松动的零部件,以防因松动而加剧零部件的磨损或导致零部件丢失。
6.磨合期结束,应对机器进行强制保养,做好检查和调整工作,同时注意油液的更换。
总之,液压破碎锤在磨合期内使用保养的要求,可归纳为:加强培训、减轻负荷、注意检查、强化润滑。要重视并按要求实施对液压破碎锤磨合期的保养与维护,就会减少早期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作业效率,使机器为您带来更多收益。
三、磨合期后的保养
1、使用中要定期定量正确打黄油,防止易损件过度磨损,延长其寿命。加注黄油正确姿势:钎杆垂直插在地面,并压到底,否则黄油进入打击室被活塞带入缸体与液压油混合,会造成“黑油”。把黄油加注到导向套和内衬套上,尽量不要把黄油粘附在活塞上。
2、破碎锤工作时应防止空打,空打会引起本体、壳体、大小臂撞击,导致其故障;还要防止斜打,应垂直于被打击物打击,否则活塞在缸体中呈非直线运动,会导致活塞和缸体划伤等。
四、破碎锤使用注意事项
1、不要连续打击,钎杆和活塞易磨,液压油温易过高。每次打击控制在30秒内,不要到1分钟,不能破碎的岩石,要更换打击位置;
2、不易破碎的被打物,要从边沿向内部逐点打击破碎剥离;
3、在水中作业前,要配备空压配管,要常检查液压油否白浊;
4、勿触碰破碎作业后的钎杆,避免烫伤;
5、导向套需与被打物保持距离,避免粉尘进入破碎锤内部;
6、防止挖机大小臂的油缸上下死点作业,避免挖机油缸故障;
7、常检查钎杆浮动量,过大时,要检查钎杆及其间隙;
8、破碎作业中,要常检查软管抖动幅度,如果软管抖动剧烈,即刻停止作业,高低氮压。
五、破碎锤的存储
1、破碎锤从挖掘机上取下保管时,为防止雨水的进入,需把后缸体侧垫高,存储在湿度低的房间。长期不使用的破碎锤,保管不当,会导致活塞生锈,漏油等。拆卸时,即刻用堵头将液压系统封闭,防止异物进入液压系统内。
2、长期保管要把氮气放出。同时要注意活塞的防锈,放出后缸氮气, 用顶杆把活塞推到里面,涂抹防锈油。
3、取下钎杆后,常检查下缸体内易损件的磨损状况,并检查活塞、钎杆打击面、钎杆、止推环密封锥面。

挖掘机的挖沟技巧
在挖掘机日常作业中,挖掘沟槽作业也是大小型挖掘机时常要做的事,同时也是挖掘机司机“行走江湖”要准备的技能之一,那么接下来,挖机天地的小编张钊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把沟挖好这个话题。
一、了解工况
在开工之前,需要了解详细的施工工况,明白要怎么挖,施工方又有什么要求,应当注意些什么,这些常识对于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来说也许一瞧工况,心里就有个谱。同样对于挖沟而言,事先与施工方沟通,了解沟朝哪个方向开?哪边是开头?哪边是结尾?哪边又需要转弯?挖多宽?挖多深?等等是需要明白的。
1.找参照物
那么在挖沟之前,往往施工人员早就已经放好了石灰线,驾驶员并能清楚的得知沟槽的长度和宽度以及整个工况的范围,在这里洒好的石灰线相当于一个参照物,在挖掘直钩时按照石灰线的路线挖掘,挖掘时前端工作装置尽量使用同样的行程,也就是说段沟槽挖掘时大小臂和铲斗配合的挖掘动作尽可能保持一致,能很大的作业效率以及施工。挖掘机每挖掘一段距离要停车活下车查看沟槽有没有偏离要求方向,便于及时调整,省得再返工。可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情况石灰线很有可能被泥土覆盖从而发挥不了作用,说到这,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石灰线该怎么把沟挖直?
2.没有石灰线该怎么把沟挖直?
俗话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还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前面讲到了石灰线是一个参照物,既然石灰线看不清那我们就找别的物体做参照物,它可以是路边的路缘石,也可以是建筑物的基础,但在周围找不到没有合适参照物时,有经验的司机会将挖掘机的履带板作为参照物,小黑也很赞同这样的做法并屡试不爽。调整挖掘机到大概直线位置,将履带板的边缘作为参照物,挖掘一段后下车目测沟槽是否平直,若不平直再次调整挖掘机到合适位置,此时挖掘机行走方向也尽可能不要有偏差,保持动作,尽量。
3.没有石灰线该怎么把沟挖“弯”?
相信很多甲友就纳闷了,我沟槽挖得不直就是弯的呀,可是小黑此处说的“弯”不是歪,而是带有弧度的转弯,需要利用铲斗斗齿或是边齿配合相应的动作不停的进行“雕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