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微挖凿岩碎石矿山开矿建筑拆迁

楼主(2021-05-11):
液压易损件正确使用
由于破碎锤是在动态中使用的,活动连接部位容易损坏,要正确使用和操作就可避免发生,正确使用如下:
1、阅读液压破碎器的操作手册,防止损坏液压破碎器和挖装机,并地操作它们。
2、操作前检查螺栓和连接头是否松动,以及液压管路是否有泄漏现象。
3、不要用液压破碎器在坚硬的岩石上啄洞。
4、除钎杆外,不要把破碎器浸入水中。
5、不得将破碎器作起吊器具用。
6、不得在挖装机轮胎侧操作破碎器。
7、不得在液压缸的活塞杆全伸或全缩状况下操作破碎器。
8、当液压软管出现激烈振动时应停止破碎器的操作,并检查蓄能器的压力。
9、防止挖装机的动臂与破碎器的钻头之间出现干涉现象。
10、液压破碎器与挖掘装载机或其他工程建设机械安装连接时,其主机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和流量须符合液压破碎器的技术参数要求,液压破碎器的“P”口与主机高压油路连接,“0”口与主机回油路连接。
11、液压破碎器工作时的佳液压油温度为50-60度,高不得80度。否则,应减轻液压破碎器的负载。
12、液压破碎器使用的工作介质,通常可以与主机液压系统用油一致。一般地区使用YBN46YBN68抗磨液压油,寒冷地区使用YC-N46YC-N68低温液压油。液压油过滤精度不低于50μm。
13、新的和修理的液压破碎器启用时须重新充氮气,其压力2.5�05MPa
14、钎杆柄部与缸体导向套之间须用钙基润滑脂或复合钙基润滑脂进行润滑,且每台班班加注。
15、液压破碎器工作时须先将钎杆压在岩石上,并保持压力后才开动破碎锤,不允许在悬空状态下启动。
16、不允许把液压破碎器当撬杠使用,以免折断钎杆。
17、使用时液压破碎锤及纤杆应垂直于工作面,以不产生径向力为原则。
18、被破碎对象已出现破裂或开始产生裂纹时应停止破碎器的冲击,以免出现有害的“空打”。
19、液压破碎器若要长期停止使用时应放尽氮气,并将进、出油口密封,切勿在高温和-20度以下的环境下存放。
机油进水?不怕!不怕!不怕啦!
机油进水,一个不老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的原因及后果。发动机机油进水是内燃机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机油进水后,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例如划缸、拉瓦等故障,更严重的会使得发动机报废,因此,让水远离机油是一个须时刻注意的问题。
既然发动机机油进水是内燃机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机油进水了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寻找到机油进水的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这些问题。
一如何判断机油进水了
1、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比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油尺来进行判断。一旦机油中的含水量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这是很容易辨别的。
2、检查发动机冷却液中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的某些部件损坏,那么发动机冷却液就会进入润滑系统,而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所以检查发动机冷却液中是否含有机油也是检验机油是否进水的一个方法。
3、仔细观察机油的外观状态,也可以容易地判断机油中是否含有水。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被乳化成乳化液。
二机油进水会造成什么后果
机油进水轻者会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重者则会导致拉缸抱瓦等故障,更严重者将会导致发动机报废。那么,导致这些故障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一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例如抗氧化剂、清净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
2、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会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被乳化,机油的润滑作用就降低了很多。
3、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机油氧化生成的有机酸会与水发生反应生成四轴飞行器酸,而这些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
三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
1、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
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
2、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
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要经常检查水堵。
3、缸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
湿式缸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缸套下部的密封圈可以的防止机油和冷却水的渗漏。在使用中,密封圈承受压力,有时冷却水水质不良造成腐蚀,发动机长时间运行后,密封圈是很容易失效的。缸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要记得检查缸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4、缸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
当发热的缸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这就会使得机油变白,而机油变白就会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一般情况下,缸套是不容易出现裂缝的,除非出现保养不当的情况才会出现此类问题,如寒冷的冬天,冷却水没有加注防冻液导致结冰,这种情况有可能会使缸套裂缝。还有就是热缸套碰到比较冷的冷却水等。
5、气缸垫损坏导致机油进水。
发动机气缸垫的作用是密封各气缸以及各气缸对应的水道和机油油道,从而避免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也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汽缸垫,以免汽缸垫漏水造成机油漏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总结
发动机机油进水可以说是内燃机常见的一种故障,而我们可以通过对机油的外观颜色,对机油的油面高度,对机油冷却液的观察等几个方面来对机油是否进水进行判断。如果发现机油进水,我们还可以从机油散热器、水堵、缸套密封圈、缸套、汽缸垫等几个方面进行检查,从而确定机油进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