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OTG怎么判断连接设备是device还是host

楼主(2021-05-11):
usb otg口只接4根线,没有ID线,怎么才能判断插入的设备是device还是host?

网友A:
如果没有ID线说明角色就是固定的了,差别就是使用不同的接口类型了。

楼主:
不用id线,能自动识别插入设备,并自动转换usb角色,很多蓝牙的芯片都是这样实现的,想问STM32可以实现吗

网友B:
那要靠软件自动识别并转换主从

楼主:
软件要怎么识别吗,识别的原理是什么?轮着转换角色,1秒钟强制做主来检测device,如没检测到,再1秒钟强制做从来检测host?
没搞懂检测的机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要怎么识别吗,识别的原理是什么?轮着转换角色,1秒钟强制做主来检测device,如没检测到,再1秒钟强制 ...

如果对方是主设备的话你这里会发现 DM、DP 都有 15k 下拉。如果对方是从设备的话那就是一个悬空一个 5.1k 上拉到 3.3V。

楼主:
上、下拉电阻不好检测,应该不是使用这个来检测的

网友D:
如果有id线如何判别呢

网友E:
哦哦  那就是说是host  是吗

网友F:
一般如果分主从的话就是五根线 是吗

网友G:
软件如何自动识别啊

网友H:
上拉和下拉都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