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F IO 中断怎么用

楼主(2021-05-11):
void gpio_wake_init() {
    //初始化位输入上拉
    GPIOB_ModeCfg(GPIO_Pin_4, GPIO_ModeIN_PU);
    //开启下降沿中断
    GPIOB_ITModeCfg(GPIO_Pin_4,GPIO_ITMode_FallEdge);
    //开启GPIO睡眠唤醒
    PWR_PeriphWakeUpCfg( ENABLE, RB_SLP_GPIO_WAKE,Edge_LongDelay );
    //开启GPIOB中断
    PFIC_EnableIRQ(GPIO_B_IRQn);
}

//中断服务程序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硬件压栈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放到RAM里
void GPIOB_IRQHandler(void) {
    PRINT("gpio interrupt\r\n");
    GPIOB_ClearITFlagBit(GPIO_Pin_4);
}

网友A:
这个跟其他芯片的IO 中断一样
比如中断唤醒,或者一些实时性很高的IO状态检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和别的芯片一样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