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在bootloader的开发求助,

楼主(2021-05-11):
参考设计是在芯旺微电子官网中软件中心中下载的chipON bootloader开发资源包。
开发过程:将bootloader的代码通过编译器下载到KF8A的单片机中(此处指定了bootloader的存储空间),在通过串口上位机将APP(应用层)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bootloader中(不会覆盖bootloader在flash的代码),在bootloader通过判断,可跳转到APP中,并执行APP(应用层)的main函数。问题:进bootloader中断没问题,但是APP的中断没有相应,此处在中断入口0x0004处,做了判断是进入bootloader中断函数,还是APP的中断函数,测试下来,APP的中断没有进入0x0004中断入口.

有没有道友遇见过这种问题,做过bootloader,给老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注意中断向量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中断向量表位置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这个单片机是8位单片机,它指定了两个中断入口,一个是高优先级向量位于0x0004,低优先级向量位于0x0014,bootloader的编译地址是0X0000--0X0FFF,APP是另外一个工程,编译地址是0x1000之后的地址,bootloader中两个中断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B(2022-08-24):
楼主,不知你在KF8A系列上有没有实现bootloader啊?我之前在论坛上问过,有人回复说KF8A系列的不支持bootloader,我在KF8A100FNG的datasheet中并没有找到关于flash读写的操作,用官方提供的其他芯片的读写命令可以实现flash的读写,但是会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