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哪位大神有USB HID的上位机软件,请赐予在下。百度的都不好。

楼主(2021-05-11):
RT!
如果您有,请发软件 ,也可以发链接。多谢各位了

网友A(2022-12-25):
这个我有个Bus Hound,这能抓包啊

网友B:
如果你有条件,自己写一个也行的,不复杂

网友C:
这只能百度搜啊,你说的也对,别人写的肯定没自己定制的好

网友D:
没这种小工具呀,我都是用的bus这个

网友E:
USB的调试好复杂,哈哈,我好抵触这块

网友F:
自己写个,好像用C#比较好写

网友G:
HID的话你是想要源码还是直接小软件就行啊?

网友H:
GITHUB上找找吧,就OK了,上面有现成的

网友I:
用Bus Hound吧,好用

网友J:
其实没啥好用的软件,我之前用沁恒的,也觉得还将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