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检测24VAC-220VAC开关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5-11):
     见图片,两路检测是一样的,都是检测24VAC-220VAC交流开关信号的,实际验证,220VAC可以检测,但24VAC不可以。请问电容该如何匹配?

网友A(点评):
你这图画的,看着真不习惯。把后面的1uf/50V电容去掉,检测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24V 那路 光耦上拉再加大

网友B:
同时 满足发热的情况下 输入的56K 减小

楼主:
谢谢,是同时检查24VAC-220VAC范围的交流,不是一路24VAC,一路220VAC。但参考你给的图。我的电路做了如下修改:将10uF电容去掉和将56K换成28K。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 满足发热的情况下 输入的56K 减小

谢谢回复。我的电路做了如下修改:将10uF电容去掉和将56K换成28K。问题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电路做了如下修改:将10uF电容去掉和将56K换成28K。问题解决了。

网友C:
画电路图要有一个基本原则,输入在左边,输出在右边,否则看着别扭。电路问题其他大神已经给你解答的非常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电路图要有一个基本原则,输入在左边,输出在右边,否则看着别扭。电路问题其他大神已经给你解答的非常到 ...

好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