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电路分析----总结前面若干知识点

楼主(2021-05-11):
在过去的一周,说了好几个知识点,现在通过一个具体电路分析,把过去一周所说的零散知识点,化零为整,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电路如下图,两个变压器耦合的共射放大器:

我们用晶体管的混合模型替代晶体管,同时忽略偏置电路的影响,由于输入变压器T1和T2的作用雷同,所以不具体画出来了,直接用诺顿等效标示成源:

楼主:
复习第一个知识点:

地球人都知道,变压器的作用是阻抗匹配,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到底哪两个阻抗相匹配???

电路简图如下:

这个题目如果是大二模电考试题,那么学生必然这样回答

恭喜你,答错了!!!

正确答案见我这个帖子:

略微推导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如果两个变压器T1和T2,其匝数比都是为了优化电路增益,那么此时匹配输入阻抗和匹配输出阻抗是什么???
如果不允许推导,凭直接猜想,能得到答案吗???

如果不能,请参考下面帖子:

这个帖子里说到两个例子:

两级放大器的单位增益频率,是两级放大器的单位增益频率的几何平均:

第二个例子,电压钳位电路的最优R选取:

楼主:
这里的匹配输入阻抗是几何平均:

匹配输出阻抗的表达式与此雷同,略!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希望电流增益i2/i1最大,如何选择变压器匝数N?

简单起见,直接告诉你电流增益与匝数N之间的关系为:
(表达式中a\b\c是电路元件参数,与N无关,可视为常数)

由高等数学知:

楼主:
关于阻抗匹配,这是学术上研究的重点。

但是对于实际电路设计,往往要故意失配,学术上的严格阻抗匹配,在实践中是少见的。

原因解释:

为了不至于喧宾夺主,讨论不到重点,现在把电路中的晶体管拿走:

电路简化为:

楼主:
今天码字码了2,3个小时,赚了3*7=21个积分:

21个积分,相当于0.21元:

哈哈,两个小时挣了2毛1分钱,太可怜了

撤退干正事!!

楼主:
过去的7年,总共挣了45元,平均每年6元多:

相当于每个小时挣1分钱,我们这是历史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了!

所以手写体虽然不好看,但也能对的起各位观众了。

楼主:
我的水平如何,幸亏不是由大师、老5和这个XXYYZZ决定的,或者说了算的。
不然我生无可恋了

少和寡人抬杠,多看点有影响力的**、书籍,慢慢就能知道为何我说的是对的。

根据我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你们懂什么,不懂什么,我一清二楚,跟肚子里蛔虫一样。

网友A:
是你模型和教科书不同,工程设计差距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