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XI4070如何与labview通讯

楼主(2021-05-11):
PXI4070如何与labview通讯,pxi4070是数字万用表,是不是意味着不能用labview的DAQ助手,那该如何利用labview控制PXI4070万用表和2575开关切换板卡,求助,谢谢各位大拿。

网友A(2023-01-10):
    PXI4070采用什么通信接口啊?

网友B:
我觉得有点费劲呢?不是很会labview

网友C:
这个可以问问labview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D:
应该可以通讯,我觉得PXI4070一般都是串口通讯的吧

网友E:
你看看PXI4070的资料,看看如何将数据传到电脑端

网友F:
看看通讯协议,也许可以自己做个数据转接小工具就行了

网友G:
要用labview通讯呢?是要仿真么?

网友H:
不知道咋通讯,但我知道需要知道通讯方式,比如串口,USB等等

网友I:
你看看labview通讯是有啥控件么?到时候先接上去试试呗

网友J:
问问PXI4070的厂家也许可以

网友K(2023-02-19):
利用VISA或者使用标准的串口通讯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