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系列 怎么没有BAT电池供电引脚?

楼主(2021-05-11):
今天看数据手册发现,AT32F421系列 没有BAT电池供电引脚,当芯片掉电后,RTC时钟怎么维持运行?

网友A(2021-11-11):
可以按照以下操作
由于 AT32F421 没有独立的 VBAT 供电引脚,如果需要使用类似 VBAT供电实现待机功能,需要设计
外部的电源切换电路。原理可参考图 1,其中 VDD_MCU 接 MCU 供电引脚 VDD,VDD 接主电源,VBAT 接电
电源。

原理说明:
1、 当 VDD 和 VBAT 同时有电时,VDD 电压比 VBAT 电压高;D2 导通,D1 关断,VDD 为 MCU供电。当 VDD 断电时 D1 导通,VBAT 给 MCU 供电;D2 防止 VBAT 漏电到 VDD。

注意: VDD 电压必须高于 VBAT,否则 VBAT 将优先 VDD 供电,电池的使用寿命会缩短。D1/D2 选用低压降二极管,尽量减小 VDD_MCU 和 VDD 电压差。

2、 PA0 用于检测 VDD 是否掉电,掉电后 PA0 将输入低电平,MCU 检测 PA0 状态后可进入低功耗模式以节省 VBAT 电池耗电;VDD 恢复供电时可通过 PA0 WKUP 唤醒 MCU,这些操作需要通过软件实现。其中 C1、R2 用于滤除电源线路上额外的毛刺或噪声,可以根据硬件环境决定是否使用。VDD 掉电后 R1 将 PA0 电平拉至稳定的低电平,也可用 PA0 内部下拉电阻替代。

3、 如果使用环境存在 VBAT 电压高于 VDD 电压的情况,可将图 1 红框中的电路替换为图 2 的电路。VBAT 可以比 VDD 稍高,但不应超过 Q1 的 Vgs 电压,否则 Q1 将导通,VBAT 优先供电VDD_MCU;VDD_MCU 也不可高于 VBAT 太多(视 Q1 的 Drain-Source 寄生二极管而定),否则 VDD_MCU 反向漏电到 VBAT。

网友B:
有些封装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