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矢量/复数的加法和乘法

楼主(2021-05-11):
矢量/复数的加法和乘法,尤其是加法,大家从中学时候学习物理时,就接触过了。
但是,大学毕业了,工科学生仍有可能不知道原因,只知道结果。

中学学物理时候就知道了,对于向量A和B,作一平行四边形OACB,所得的对角线OC,就是A+B,why?

楼主:
我估计十个电工,起码有12个知道“平行四边形法则”的,但是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

证明:作垂线BD、AE、CF和AG:

那么根据平行四边形的特性可知,下图中两个有阴影的三角形,即OBD和ACG,是全等的:

所以图中的OD=EF,所以向量/复数A和B的实部=OE+OD=OE+EF=OF

同理可得复数/向量A和B的虚部=FC

而OF和FC,很明显对应于坐标C的实部和虚部。

所以OA+OB=OC,证得了平行四边形法则的理论依据。

楼主:
下图中的A和B,分别标示向量、复数a和b,那么两者之积是什么???

在距离O点为单位长度的水平轴上,找到I点,连接IA和OA,OI,得到三角形OIA
以OB为一边,作三角形OBC,使其相似于三角形OIA,那么如此得到的OC,就是乘积ab

网友A:
   MARK ,复变积分不是很熟,还有连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复变积分不是很熟,还有连载吗?

好多网友在微信里催,说数学怎么就6个视频,
所以应该减少论坛活动了,有时间就在word里码字,把《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代数》这三部分数学做完。
考虑到一直看数学会头疼,所以安插下《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
看一会数学难受些,看一会电路享受些,两者交叉,算是劳逸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