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303的T0互补通道,能分开独立使用吗?谢谢

楼主(2021-05-11):
如题:硬件设计是互补通道(PB8为TIMER0_CH0和PB13为TIMER0_CH0_ON,不是TIMER0_CH0和TIMER0_CH1)。
但另一种应用场景(同一电路板),不需要互补,而是需要使用独立的两个通道。
查了数据手册,PB13也不能当其他定时器的通道输出,只能是TIMER0_CH0_ON。
感谢!

有些单片机的互补是使用CH0和CH1互补的,这种好,可以灵活配置。

楼主:
因为频率不高,想动态修改定时值,但修改的值根本不对,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支持重新修改?占空比是可以修改,定时值不行?
代码如下:
timer_disable(TIMER0);
TIMER_CAR(TIMER0) = NewData;
timer_enable(TIME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