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026—在ADC输入内阻不配情况下提高ADC准确度方法

楼主(2021-05-11):
在ADC输入内阻不配情况下提高ADC准确度方法

Questions在 ADC 输入内阻不配情况下提高 ADC 准确度方法
Answer: 在客户应用中输入源输入电阻同推荐的值不配匹, 如果输入源内阻过大, 会导致 ADC 转换精度降低
以 AT32F403 为例, ADC 推荐的输入源内阻如下:
ADC clk =14MHz
ADC clk =28MHz

为了提高 ADC 转换精度建议如下处理:
1: 可以加大采样时间来消除 ADC 采样时间不足导致的转换精度不佳; 如果现在是使用 1.5 的 CLK 采样时间, 发现转
换精度不佳, 可以用在项目允许的条件下, 先按: 7.5-13.5-28.5-41.5-55.5clk 的方式一步一步增大,直到满足要求;

2: 在输入 ADC 的 I/O 口处并接电容 330pF-0.1uF,以对信号预采样。

3: 若采样信号低于 VDDA/2(或 VREF/2)时, 可在采样前先插入一次对内部 Vrefint 1.2V 的采样, 此操作可将 ADC 内部采
样电容放电于一理想电压后, 再对目标信号采样;

4: 采样软件方式:对 ADC 采样的值第一次丢弃, 使用第二次采样的值或进行排序中值滤波;此种方式可以消除输入源
内阻过大时, 在不同通道切换时, 上一个通道的电压来不及放电, 导致的 ADC 此通道的值偏大或偏小;
ADC I/O 口特别注意事项: 同所有 ADC 互用的 I/O 口输入的电压不能超过 VDDA(MCU 工作电压)+0.3V; 如果存在, 建议
客户使用分压电阻或减压到此电压范围;

5:增加每次采样时间间隔。

类型: MCU 应用
适用型号 ATF32F403, AT32F413, AT32F415, ATF32F403A
主功能 ADC
次功能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到很多知识,不错的。很棒。

网友B:
我的问题是:413正常准确的,421偏小。10个通道时钟触发批量转换+DMA.各种尝试都不好发现问题,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