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矿用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

楼主(2021-05-12):
矿用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
--1--3--8--5--3--7--2--6--8--9--4--
矿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是需要非常仔细认真的工作,不仅工作安装要求精度高,而且安装环境比较特殊复杂,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一旦安装完成。尽可能的不去拆卸它。
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中有关要求进行安装去做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安装管段
为保证在任何时候测量管道内都应充满料夜流量计应安装在主料管的垂直段,流体流向为由下再上,若现场需要水平安装时,其位置应略低于管道高度,定要使两个测量电极处于水平位置,绝不可使两电极处于上下位置,否则,上面的一个电极若处悬空或与气泡接触会造成测量误差。
2、安装管段长度
矿用流量计在安装时,其上侧必须保证定的直管道长度,一般情祝下不应小干5D,若流量计前有弯头时其直管道不应小于10D因量计管径小于工艺管道管径,应在流量计两端安装渐缩,然后和主艺管道相连,安装渐缩管其圆锥角不应小于15°另为在流量洼检修、清洗时不景响生产,安装时用联接旁通,并在量计下留有清洗口
3、为提高整个测量系统的拍干扰技本性能安装时还应对连接电磁流量计与转换器间的信号电缆注意联下几点
即按说明书规定的型号屏蔽电线使用,不能便拿其它电摸代用信号、电源电要分开敷设,分别套在钢管内,尤其要注意远离动电线信电线两端接的外露部分要保持最短,屏蔽层的剥除只要能与接线子相连就够了转换器应尽量靠进沉量计,信号电流的长度越好,流量计和转换器需要使用同一相电源
为保证测量精度,消除外干捷的影响流量计必须良样地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0Ω,并单独接越很好不许与其它仪表或电气装置共同接地。

LZD电磁流量计 大管径电磁流量计  矿用流量计厂家